三菱socke通讯t

楼主(2019-07-10):
socket通讯接收到的数据怎么处理,什么指令呢?视觉发送一个数据是转角度的,我接收怎么处理?

网友A:
用的5UPLC吗?内置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5UPLC吗?内置以太网??

是的,请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的5UPLC...

楼主进行到哪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不知道怎么处理接收的数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应该还要设置I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通讯没问题,就是接收的数据要怎么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你是想知道接收到的数据如何对应角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收到的数据确实需要转换,比如小数部分,有时候收到的数据是扩大1000倍的,你要在程序里面除法之后才是自己想要的数据,反正先监控采集上来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收到的相机数值需要转换,实际的角度跟读取的数值有比例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建议先监控看看采集上来的数据,根据规律进行计算,还有看看手册上,都会有介绍说明,熟读手册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5UPLC吗?内置以太网??

是的

网友E(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