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D4与MR-J3-10B控制接线,请前辈指点

楼主(2019-07-10):
最近购买了一套三菱Q02H PLC  用QD75D4    定位模块控制MR-J3-10B伺服,但是买回来后发现对于两个端子台之间的接线不懂,看了说明书也是一知半解,下面分别是模块和伺服的端子台电路图,还望各位前辈能够细心指点一二

下面这个是QD75D4说明书上的引脚资料

网友A:
1.jpg这个才是QD75D4的引脚定义,按照这个来焊接脉冲线

网友B:
这个定义不一定说端子全部都用得上,主要看你使用场景及其使用功能定义,

网友C:
网上好多这种帖子

网友D:
MR-J3-10B是总线伺服驱动器,

QD75D4是差分驱动模块,2者根本不对版!!@!

要么更换驱动器为MR-J3-10A,

要么更换定位模块QD75M4(1,2,4)

网友E:
一时热情就下单买买买,想着自己赶紧上手学习技术...

但是真正的技术是一步一步积累的,楼主买之前有认真的研究相关手册嘛?

也就亏得当年我也这么冲动的时候舍不得自己掏钱

6楼的乖乖小笨熊已经告知了具体原因,你的QD75D4差分输出驱动的,你这TYPE B型号的伺服控制方式都对应不上怎么接线呢,B的是插光纤的

网友F:
买之前先看看是不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才是QD75D4的引脚定义,按照这个来焊接脉冲线

谢谢,不过我伺服没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R-J3-10B是总线伺服驱动器,QD75D4是差分...

谢谢,后来也查到不对头,已经重新买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时热情就下单买买买,想着自己赶紧上手学习技术...但...

 买之前大概的看了下,没看那么详细。买到手之后不知道怎么接了就,做天已经从新购买了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之前先看看是不是配套的。

-------------------------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才是QD75D4的引脚定义,按照这个来焊接脉冲线

老哥 能否告知下,我需要用位置控制模式 ,外部三个传感器 为上限,原点,下限。 我该接那几个引脚呢  我的PLC 输入为高电平  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H:
一个是总线,要用网络协议的。另一个就是普通的发送脉冲就可以了比步进高级点,还能走速度模式。类似于变频器那种多段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是总线,要用网络协议的。另一个就是普通的发送脉冲就...

是的 ,等我新伺服到了 再来继续请教大家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