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中控触摸屏一体机时钟错乱,

楼主(2019-07-10):
plc的内部时钟刷进去,当天没问题,关机后时间错乱,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导致还是硬件问题。求大神们打救一下小白

网友A:
PLC内部时钟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内部时钟更新了吗?

更新会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内部时钟更新...

更新不了?1N的PLC现在都用不上了,不行的话可以直接用触摸屏的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内部时钟更新... 内容的回复!-------------------------更新不了?1N的PLC现在都用不上了,不行的话可以直接用触摸屏的内部时钟

触摸屏的内部时钟可以用得上吗?我plc里面的程序要在设定的时间内通断,如11点到12点关,12点到15点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萨...

触摸屏里面也有内部时钟  为什么通断  读取PLC内部时钟寄存器不需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萨... 内容的回复!-------------------------触摸屏里面也有内部时钟  为什么通断  读取PLC内部时钟寄存器不需要这样

我是想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

11点半到12点半其中一个输出断开,12点后就继续输出,用trd读到d501里面,再来比较输出

网友B:
是不是设备断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备断电时间太长了?

一个晚上,10来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是不是设备断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用的是断电存储寄存器吗,如果不是肯定会丢失,

建议楼主使用断电存储寄存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是不是设备断电时间太长了?...

估计是没有使用断电保持,一般10几个小时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是不是设备断电时间太长了?... 内容的回复!-------------------------估计是没有使用断电保持,一般10几个小时没啥问题的

plc的掉电保持?还是触摸屏的?昨天我用触摸屏的时间,做成数值修改,好像又可以了!但感觉触摸屏的时间误差有点大,要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萨达...

可以用PLC掉电保持的试一下

网友E(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2020-01-09):
首先确定是否使用的是断电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