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怎么实现外部信号给机器人禁止机器人进入设定好的区域

楼主(2019-07-10):
我只知道ABB机器人可以设置安全区域,输出一个DO给到外部设备,怎么实现外部plc输出信号给机器人禁止机器人进入设定区域,人为手动遥杆移动机器人也不可进入设定区域。

发那科机器人有这个功能。当时做了一个发那科机器人焊接的项目,手动示教程序时外部轴变位机没有夹住工件。失误将变位机倒下来焊接工件,工件直接倒在地上把示教器的线给压断了还差点砸到脚,后面设置了干涉区域,卡爪夹住工件的传感器没有到位禁止变位机倒下来焊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ABB机器人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机器人的大佬出来帮帮楼主回答一下

网友B:
可以直接联系ABB

网友C:
这个自动情况可以实现机器人不能进入禁止机器人进入设定区域,我们管他叫干涉区,但是这个是PLC实现的,你说手动这个根本无法实现。

网友D:
先用机器人建立一个安全区域,然后在PLC采用一个IO 输出给机器人,机器人安全区里配置这个IO位干涉区输入型号,有信号就可以进入这个安全区域,没有这个信号,机器人就在安全区域外面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动情况可以实现机器人不能进入禁止机器人进入设定区...

发那科机器人可以。ABB机器人不知道能不能,所以向大家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动情况可以实现机器人不能进入禁止机器人进入设定区...

但你自动只是在移动指令前加等待条件指令。跳过等待条件指令机器人还是可以执行下面的指令。ABB只有设置安全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置为一个DO信号给外部设备。但没有指令或者函数来指定外部的DI信号限制机器人移动到某个区域。发那科机器人可以双向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 先用机器人建立一个安全区域,然后在PLC采用一个IO ...

视乎找到了解决办法,再设置一个中断。使进入安全区域后触发中断,中断程序添加stop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 先用机器人建立一个安全区域,然后在PLC采用一个IO ...

视乎找到了解决办法,再设置一个中断。使进入安全区域后加上外部输入信号一起触发中断,中断程序添加stop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先用机器人建立一个安全区域,...

那就行

网友F:
首先在ABB控制器里面建立一个安全区,在进去安全区之前加一个PLC的DO做判断条件,当条件满足的时候安全区自然就起作用了。

网友G:
ABB怎么设置安全区

引用 网友F:
首先在ABB控制器里面建立一个安全区,在进去安全区之前...

网友H(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
首先要确定你买的机器人有没有配世界域这个选项,有就可以,没有就只能用中断了

网友J(2020-09-28):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J: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J(2020-11-16):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K(2021-04-11):
怎么实现外部plc输出信号给机器人禁止机器人进入设定区域,?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plc发信号给机器人 机器人就停止? 和设定区域有关系吗?  你这个表达的有问题啊  是不是类似光栅的那种东西

网友L:
这个就是干涉区啊,和PLC进行信号交互使用,可以实现你说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