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签上改变文字的问题

楼主(2019-07-10):
在MCGS运行环境下,要改变标签上的文字 ,如何实现呢?比如“电机”我要随时可以更改成其他文字,能实现吗?

网友A:
这个简单,用显隐功能就可以实现

首先在画面上新建2个大小一样的

然后在各自可见度属性里面写表达式

接下来使用对齐功能将2个对齐重叠

接线来就对变量写入参数,输入1显示“电机”输入2显示“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