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排查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10):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时,先查看西门子变频器数码管上所显示的报警信息,根据变频器报警信息,查看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操作手册,由此以来对西门子变频器的故障进行定位。在对一台有故障的西门子变频器进行检查,在变频器上电检查之前,首先需要使用万用表来对西门子变频器进行测量。使用万用表对西门子变频器中的整流桥、IGBT模块等功率部件进行检查并注意查看西门子变频器中是否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在变频器维修时要注意功率部件上存在明显烧毁痕迹的不得将西门子变频器直接上电。http://www.cncswx.com
完成对于西门子变频器的初步测量后,然后在对西门子变频器进行上电测量,以西门子变频器中MM440变频器维修为例:
(1)上电检测西门子变频器上的数码管显示的是F231故障时,故障原因可能是西门子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或是主控板存在问题,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时需要跟换电源驱动板或是主控板来进行测试。
(2)在西门子变频器上电后如面板无显示或是面板下的指示灯不亮,故障原因是西门子变频器的整流供电部分存在问题,应当对西门子变频器中的供电部分进行维修检测,使用万用表对西门子变频器中的整流部分中的整流二级管进行检测,若发现存在问题的二极管直接进行更换即可解决问题。

(3)西门子变频器上电后显示的是(------),多数原因是西门子变频器的主控板存在问题,可以通过维修更换西门子变频器主控板的方式予以解决,造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西门子变频器外部接入线中存在着较大的杂波,从而使得西门子变频器主控板上的电阻、电容等遭到冲击后损坏所造成的,此外,在西门子变频器工作运行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较大的热量,西门子变频器主控板散热不好也会造成主控板上的电子部件烧毁。
(4)西门子变频器上电运行后,不论是空载运行还是带负载运行都会在西门子变频器上显示过流报警,造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此类故障,一般意味着西门子变频器中的IGBT功率部件损坏,应当对西门子变频器中的功率部件及驱动部分进行详细的测量,检测其中是否存在问题的功率及驱动部件,更换新的部件后再详细的测量后才能再次上电,如驱动部分存在问题将会导致西门子变频器中新更换的IGBT在上电后再次烧毁。造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主要是因西门子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多次过载或是西门子变频器长时间处于电压波动较大的情况,从而导致西门子变频器中的器件烧毁,针对这一情况需要对西门子变频器的外侧电路进行检测,检测电机是否正常,并在西门子变频器的进线端加装电压保护装置,以避免西门子变频器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