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干燥箱不能抽真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7-10):
真空干燥箱箱内与箱外温度产生误差的解决方式

一般的电热真空干燥箱都采用先加热真空室壁面、再由壁面向工件进行辐射加热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控温仪表的温度传感器可以布置在真空室外壁。传感器可以同时接受对流、传导、和辐射热。而处于真空室里的玻璃棒温度计只能接受辐射热,更由于玻璃棒黑度不可能达到1,相当一部分辐射热被折射了,因此玻璃棒温度计反映的温度值就肯定低于仪表的温度读数。一般讲,200℃工况时仪表的温度读数与玻璃棒温度计的读数两者相差30℃以内是正常的。如果控温仪表的温度传感器布置在真空室内,玻璃棒温度计的温度值与仪表的温度读数之间的差异可以适当缩小,但不可能消除,而真空室的密封可靠性增加了一个可能不可靠环节。如果从操作实用角度考虑不希望看到这个差异,可以采用控温仪表特有的显示修正功能解决。

真空干燥箱不能抽真空原因及解决方法

1.真空干燥箱面板上放气阀未关;解决方法:关上放气阀;

2. 面板上真空阀未打开;解决方法:打开真空阀门;

3.真空泵抽气管未接好;解决方法:接好干燥箱的抽气管;

4. 真空泵坏;解决方法:调换真空泵;

5.干燥箱箱门未关紧;解决方法:关紧真空干燥箱的箱门;

6. 箱门橡胶密封圈坏;解决方法:调换箱门密封圈;

7.面板上真空表坏;解决方法:调换真空干燥箱真空表。

真空干燥箱箱门打不开解决方式

真空干燥箱出现箱门无法打开或者门打开不灵活。其实这是正常的,不是什么故障客户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真空干燥箱有着的密封性,在真空干燥箱抽完真空之后,门会紧紧的吸在框架上。由于外界的压力,门是无法打开的。再者因为真空干燥箱的门上有着双层密封圈,打开时在侧面轻轻顶一下或摇晃一下即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