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水箱基础制作的两种选择方案

楼主(2019-07-10):
水箱基础的制作要根据水箱的尺寸及现场情况来确定的,基础的好坏关系着不锈钢水箱寿命的长短;如果基础不平整的话,那么不锈钢水箱底部就会受力不均匀,从而使得水箱无法承受压力。

一:槽钢基础

槽钢是截面为凹槽形的长条钢材。其规格以腰高(h)*腿宽(b)*腰厚(d)的毫米数表示,如120*53*5,表示腰高为120毫米,腿宽为53毫米的槽钢,腰厚为5毫米的槽钢,或称12#槽钢。腰高相同的槽钢,如有几种不同的腿宽和腰厚也需在型号右边加abc予以区别,如25a#25b#25c#等。槽钢有镀锌槽钢,和铁槽钢,一般水箱厂使用较多的是铁槽钢,再铁槽钢上面涂防锈漆.

不锈钢水箱槽钢的配置根据水箱的高度来设计所用槽钢的大小规格,一般水箱常用10#槽钢。不锈钢水箱的槽钢设计,一般一根槽钢长度为6米。

二:混凝土基础

1.不锈钢水箱的基础一般为混凝土制作,也可用其它材料制作,如用砖头砌成.

2.不锈钢水箱的基础,根据水箱的大小和尺寸可以设计.我司每个混凝土柱宽为240mm,高为300mm,每半米设一个混凝土柱,即每两根基础中对中为500mm。如一个3*2*2水箱,所设的水箱基础为:混凝土高300mm,宽240mm,设5根混凝土柱即可.这样能更好的让水箱底部均匀受力,延长水箱使用寿命。

不锈钢水箱为什么要做基础?

许多客户都有这样的疑问。钣和精密现在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安装水箱要做基础。因为不锈钢平板做成不锈钢水箱的底板后,如果地面不平整的话会导致不锈钢水箱底板受力不均匀,会导致不锈钢水箱使用寿命。所以需要基础来分散水箱对地面对压力,让水箱底部受力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