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FX1N是不是有BUG?

楼主(2019-07-10):
如图片所示,现在怀疑PLC或485通讯板有BUG,有兴趣的朋友希望帮我做个同样的实验来证实一下。

楼主:
再补充一个细节:将PLC上的RUN/STOP开关打到停的位置再上电后再打到RUN的位置现象依旧,非得经过第一次的异常对M8123置ON后方可进入手册描述的状态。让人费解。

网友A:
M8123 是串行数据结束标志 当数据传送完以后M8123置位,是不是楼主一直在发送数据?

楼主:
回楼上:实验的程序就图片中那么一段,完全是手动通过编程软件来驱动发送的,M0有一次 OFF ON的变化就发送一次。

由于FX1N的485板RS指令无协议通讯是单双工方式,程序中多条RS指令的驱动条件严禁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在执行时为ON态,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多条RS指令的驱动条件在切换接通实现各自对应通讯任务时必须存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均为OFF的状态,否则各RS指令切换时会出现异常,通讯标志动作也会让人捉摸不透的。

                             示意如下:

RS条件1:0 0 1 1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1  1  1  0  0  0  1  1

RS条件2:0 0 0 0 0 1 1 1 1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扫描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A B   A B     C D     C  D        C  D              A  B

上面的AB切换是允许的,CD则不允许。

楼主:
进一步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V直流档测试485板的AB脚,初次上电后通过M0触发发送测得的电压摆幅和时长明显不同于下一次的触发发送,基本可以从物理信号说两次发送的数据肯定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应该的BUG,难道我的实物只是个例?

楼主:
RS指令中接收字节数不为0时(即有发送也有接收),主贴中的现象不会出现,由于实验是把SDA,RDA和SDB,SDB各自分别并接在一起变成两线的RS485通讯,此时在接收数据区的数据出现了发出去的命令帧和从站的响应帧,这就是所谓的“回音”,程序中要注意使用有效的响应数据。当然接收字节数预设得要足够大,D8129超时判断要考虑从站的响应延迟,否则也收不全从站响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