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制恒质量流量控制螺杆泵

楼主(2019-07-10):
如何编制恒质量流量控制螺杆泵

就是有一个罐子,罐子带称重的,放液体进入罐子,然后通过带变频控制的螺杆泵进行输送液体。

要求程序可以根据设定的质量流量,去控制螺杆泵的转速,从而控制质量流量输送。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如果罐子重量低于设定重量,就启动螺杆泵进行输送液体,到达重量关闭液体,同时根据流量与频率的关系去对应输出信号调节变频器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