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载分接开关的故障分析及检修

楼主(2019-07-10):
    1.有载分接开关是在变压器励磁状态下带负载变换分接位置,达到调整不同电压的目的,保证电流的连续性而又不能在变换分接过程中短路的开关设备。氯碱电解化工一般采取的调压方式为有载分接开关粗调加晶闸管细调,其目的是提高装置的自然功率因数和整流变压器利用率,避免整流电源中晶闸管深控而引起波形畸变严重,功率因数变坏,谐波电流增大。度不够而损坏,分接开关的引线固定在框架上,开关与引线靠圆筒引入,引线是在框架内接触,但圆筒只在上部有固定螺栓,上部螺栓在运行中松动或多次操作后会使圆筒偏移,造成接触不良,引起发热。检修时检查紧固件是否松动,若发现松动,必须重新紧固,且止退防松。

    2.切换开关的油室密封不良造成渗漏油,使变压器本体的油箱中可燃性气体含量异常增高。防止渗漏油主要是要正确安装O型密封圈。变压器和有载分接开关需要有各自完全独立的油系统,也就是分接开关油室是带有单独的储油柜、硅胶吸湿器及气体继电器装置。切换开关油室使开关内被电弧碳化的油与整流变压器油箱内的油隔离,保持变压器油清洁。有载分接开关在运行中会产生大量游离碳和水分等杂质,开关整体绝缘水平下降,油质会劣化。应经常进行油的色谱分析,发现油不合格时要及时更换。

网友A:
实用的资料,谢谢分享,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