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安装mxcomponent

楼主(2019-07-10):
W10系统安装mxcomponent,一直安装不了。image.png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看你软件是支持32位还是64位的?电脑系统不满足安装环境,尽量选择企业版。

网友B:
確保你的軟件版本不低於V4.12N,如果是物Win10 IOT企業版,請確保你的軟件版本不低於V4.17T。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