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触摸屏C系列与modsim无法通讯

楼主(2019-07-11):
1、触屏为海为C10,在电脑上在线模拟;

2、用MODSIM32仿真PLC,通讯方式为modbus rtu;

3、用modscan读取modsim32,没有问题;

问题:电脑上在线模拟运行C10,无法读取MODSIM相应寄存器数据,

模拟运行的状态位置显示:网络通讯状态,modbus_1 正常,联机客户端0台。

这是为啥?

网友A:
可以正常连接的,地址要偏移一位,比如modsim32上的地址为40101,组态上要设定的地址为4x100才能对应上

网友B(2021-12-20):
modsim32

modsi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