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SMART打不开了

楼主(2019-07-11):
   我原来这台电脑上装的是2.2版本的,用着没问题,那天看到有2.4版本的,就下载了,安装了一下,结果启动时没反应,我就又卸载重装回原来的,结果还是不能启动,安装时也不报警,启动时也没提示,就是没反应,有高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卸载没彻底,注册表及安装目录下的东西删除干净了吗?之前采用这个软件也是遇见和你相同问题,最后受不了,重装系统才解决

网友B:
卸载再重新安装会出现不少问题  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

网友C:
重装系统吧  建议 经常备份系统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都是这样,卸不干净就要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E:
基本都重装系统了。西门子差不多就这么恶心。

网友F:
STEP 7-Micro/WIN SMART 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计算机应满足以下最低要求:

• 操作系统:Windows 7(支持32位和64位)和Windows 10(支持64位)
• 至少350M字节的空闲硬盘空间
• 鼠标(推荐)

安装 STEP7-Micro/WIN SMART

将STEP 7-Micro/WIN SMART CD 插入到计算机的CD-ROM驱动器中,或联系您的Siemens分销商或销售部门,从客户支持网站下载STEP 7-Micro/WIN SMART 。安装程序将自动启动并引导您完成整个安装过程。有关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自述文件。

 要在Windows XP或Windows 7操作系统上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必须以管理员权限登录。

卸载 STEP7-Micro/WIN SMART

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开始” > “设置” 打开 ”控制面板“,在其中运行” 添加/删除程序“,选择相应的 STEP 7-Micro/WIN SMART 版本卸载。

图1. 在”添加/删除程序“中选择卸载 STEP 7-Micro/WIN SMART。

卸载完成后,一般需要重新启动 Windows 系统。

安装常见问题

S7-200 SMART安装中止或者报告DLL函数调用失败如图2所示:

图2 安装报错

1. 用管理员权限的账号登录。
2. 点击电脑开始,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3. 找到下面的路径的文件(如果有的话):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InstallShield_{6BA8BB2D-F711-43F9-A5D1-F2182C26BB6D}。
4. 在右边的图框内双击"UninstallString。
5.复制数值数据里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3 数值数据

6. 点击电脑开始,粘贴之前复制的内容然后回车,如下图所示。

7. 系统会弹出如下提示对话框,点击确定。

8. 找到以下路径,重复4-7的步骤。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InstallShield_{6BA8BB2D-F711-43F9-A5D1-F2182C26BB6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InstallShield_{C1081F1C-BDFA-4F65-BE40-931C2917EC9F}
9. 确保STEP 7-Micro/WIN SMART的安装目录已经被彻底删除。
注意:上面的注册表的文件夹并不一定全部都有,对可以找到的文件进行相应的操作,没有的文件,不需要理会就可以了。
对于WIN7 64位的操作系统,相应的注册表的路径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InstallShield_{2C62E69E-D92D-4888-9F01-A3E9A9FEB1A5}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InstallShield_{6BA8BB2D-F711-43F9-A5D1-F2182C26BB6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InstallShield_{C1081F1C-BDFA-4F65-BE40-931C2917EC9F}

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V2.2版本软件报错,如下图所示:

卸载PC ACCESS SMART软件后重新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V2.2软件。

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V2.2版本软件报错,如下图所示:

1. 用管理员权限的账号登录。
2. 点击电脑开始,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3. 使用CTRL+F打开查找界面,点击“Find Next”搜索“202.0.174.1”

4.删除查找到的和STEP 7-Micro/WIN SMART相关的注册表条目

重要提示: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直接修改注册表不做任何担保,因为这完全是用户自己的责任。建议无论如何先对注册表进行备份,然后再按照以上步骤操作。

网友G:
那就重新安装系统,安装系统完成后在试试安装软件

楼主:
谢谢大侠们,重装了,差不多弄了半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TEP 7-Micro/WIN SMART 在个人计...

感谢解答

网友I: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J:
最好重装系统,否则怎么都打不开

网友K:
 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

网友L(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