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v90pn通讯plc报警亮红灯

楼主(2019-07-11):
我在用200smart和v90进行pn 通讯时把程序下载到plc中plc就会报警亮红灯,这是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7-200 SMART CPU信息

S7-200 SMART CPU具有一定的自诊断功能,通过查看CPU信息的方式能快速有效地得到CPU的状态信息。查看方法: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菜单功能区选择“PLC”选项,在PLC选项中的“信息”部分选择“PLC”,如下图2. PLC信息的查找方法所示。在CPU信息中,除了能够得到CPU的硬件信息、运行状态,还可以得到当前程序的扫描周期等其它有用信息。

图2. PLC信息的查找方法

图3. PLC信息

注意:
CPU的信息是实际CPU的内部信息,因此需要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在线连接到CPU上才可以得到该信息。

只能连接PLC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PN组态出问题了,CPU无法识别通过PN组态的硬件设备,特别注意V90参数要和PLC端匹配,名称也要相同。最直接的就如一楼这样,在线看看异常详细

网友C:
应该是PN通讯组态有问题,PLC无法识别PN硬件设备

网友D:
在线监控异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PN组态出问题了,CPU无法识别通过PN组态的...

plc和伺服用连起来吗?还是和电脑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监控异常详细

我用把伺服和plc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应该是你PN组态出问题...

电脑和PLC连接,进行诊断

网友E:
是不是GSD是文件标识符出现了问题,我上次用1200和200smart走PROFINET就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应该是你PN组态出问题...

PLC和伺服连接,最好通过交换机,这样你可以访问PLC的同时,不用断开PLC与伺服的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控大神006  在线监控异常详细 内...

如果没有交换机也可以,就是PLC和伺服驱动器链接后,不要断电,直接读取PLC报警信息

网友F:
连上看看什么报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7-200 SMART CPU信息S7-200 SMA...

先接上脉冲伺服让电机动起来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7-200 SMART CPU信息S7-200 SMA...

电脑和PLC连接,进行诊断

网友G:
电脑和PLC连接,进行诊断

网友H(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