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伺服送料机有几种方式结构

楼主(2019-07-11):
NC伺服自动送料机因为其结构设计以及对不同企业对冲压要求要求不同,可分多种不同类型,而送料机的放松方式也有两种, 主要是机械放松和气动放松,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两种方式特点介绍以及不同之处。

自动NC送料机气动放松:伺服自动送料机气动式放松则使用的是气缸拉动送料机上滚轮来实现放松,放松过程也需要跟冲床配合,当冲床凸轮发出息信号给电磁阀,nc伺服自动送料机通过电磁阀来控制气缸动作,达到nc伺服送料机放松状态。相比机械式放松,气动式放松装置速度慢,且易受到外部气源电源及电子配件的影响,所以气动式放松的NC伺服自动送料机不适用与高速送料机,和一些操作调整中也相对复杂一些。在试模或更换材料重新进模时,因为此过程需要多次放松材料,气动式NC送料机每次放松都需要在电控箱上来控制放松,调整不如机械式简便。

NC伺服自动送料机机械式放松:Nc伺服送料机机械式放松使用的是机械打杆放松,机械放松装置要在冲床滑块安装放松打杆,机械放松方式具有放松速度快,方式的时候不压坏,损坏材料,调整方便不受电气控制不受干扰。在进行试模或材料重新进模时需要放松时,只需调整放松螺丝碰到培林使料放松即可,操作简单方便。

NC伺服自动送料机机械放松与机械式不同之处:那么自动送料机气动式放松和机械手放松有什么区别?搭配冲床时候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生产需求及冲床特点来搭配,气动式放松是不需要再冲床上安装其他配件,所以安装过程不会出现安装问题。所有的冲床都能搭配使用。也可以加装到剪板机或其它的设备上做送料作业。但因为气动式放松慢,所以不适合短步距的高速送料作业。机械式NC送料机安装时需在滑块上安装机械打杆用于放松,因此不适合龙门冲床及剪板机设备上,但是机械式放松装的反应快速,非常适合短步距高速送料作业。并且机械式放松稳定性及操作方便性方面还是要比气动式NC送料机要好。

网友A:
冲床送料设备的几种布局方式

一、材料从冲床左侧送料进行冲压的布局方式。从冲床左边送料是冲压企业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主要放置方式为开卷材料架放置在冲床最左边,再经过整平机整平送出,通过NC伺服送料机进行精确送料机至冲床冲压区域进行冲压,完成冲压后成品均从冲床右边送出。实现左方向冲压生产线的送料冲压过程。

二、材料从冲床右侧进行送料冲压的布局方式。从冲床右侧进行送料的方式相对较少,那么送料冲压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通过开卷、整平再送料冲压,只是方向不同,设备均摆放在冲床右侧,方向的选择不影响试机送料的过程与精度,安装正确即可。

三、材料从冲床正面进行送料冲压的布局方式。冲床正面送料方式常用于偏摆送料机进行送料冲压。偏摆送料机可以左右移动偏摆,适用于圆片落料冲压生产线,因普通冲床两侧宽度相对于正面有限制的原因,可以选择从正面送料机。

以上是冲压生产线的三种冲床周边设备摆放方式,当然冲床想要实现自动冲压生产,有很多种送料机方法,具体情况根据产品要求,以及从客户冲压厂房方面考虑是否合理放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