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程序,用来计算距离

楼主(2019-07-11):
就是这个编码器,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就采用高速计数器模式采集编码器信号,储存寄存器采用断电保持方式(针对脉冲输出型)。如果是走通信模式的,输出的数值就是你所需要的,你只要通过通信读取数值即可,可以选择计数方向,清除编码器缓存,以及设置零位。不要想得很复杂,其实就比常规的编码器多了一个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采用高速计数器模式采集编码器信号,储存寄存器采用断电...

它的输出是格雷码的,需要转2进制么还是直接可以当脉冲信号,还有十三位的都需要算在高速计数器么,我不太懂,刚接触这个

网友B:
单圈的编码器吗?多长的距离?如果长距离需要转多圈,还是选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圈的编码器吗?多长的距离?如果长距离需要转多圈,还是...

单圈的   每次测得距离大概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