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写的关于MXCOMPONENT的一段代码

楼主(2019-07-11):
用C#写了一段很简单的代码,想读出D0的值,可以通讯上,为啥读不出值?小弟不是很懂,请各位指导一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AxACTETHERLib;
namespace WindowsFormsApplication2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object iret;
            object idata;
            axActMLQJ71E71TCP1.ActHostAddress = "192.168.0.50 5002";
            iret=axActMLQJ71E71TCP1.GetDevice2("D0",
            out idata);
            idata = textBox1;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textBox1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xtBox1.ReadOnly = true;//修改属性为只读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axActMLQJ71E71TCP1.Open();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axActMLQJ71E71TCP1.Close();
        }
    }
}

网友A:
通常这样情况是地址码不匹配,读取不到你想要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样情况是地址码不匹配,读取不到你想要的数值

我再去调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