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元件只自动连接第一相

楼主(2019-07-11):
麻烦帮忙看一下,三相电机只有第一相会自动连接,已经尝试对其到栅格,请问如何调整。

PS: 如果新建一个项目并重新画一个三相电机,则可以三相自动连接。

网友A:
是不是两次添加的元件是栅格选择不一样造成的,之前也遇到过,对很久都连不上,果断用黑盒自己画元件

网友B:
可以把栅格设置小点或者用智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