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smart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7-11):
想问一下SMART的PWM输出只能是0-24V的吗?接5V电源可以吗?

网友A:
估计不行,输出电压过低,有可能会烧坏输出口,可以搞个转换模块,我之前就是这样做的,输入24PWM转换后输出5VPWM信号,PWM主要用来控制激光器功率的(只能输入5V电压)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个24电源试试看。避免出现其他的意外,在范围之内的电压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