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smart与IO采集模块通讯!!!

楼主(2019-07-11):
200smart与两个 IO采集模块  16路的AI模块 通讯   功能码03 04   9600   8N1     寄存器地址  30001-30016

另有个 电磁流量计 的通讯   看不懂  也不会写     总共要跟   2个IO采集模块通讯    5个电磁流量计通讯   读取瞬时流量     最后一个电磁流量计    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 都要读取!    哪个大神 帮忙解释下啊 !!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编程软件界面好像不是200SMART的编程软件,是那个软件PLC品牌的。感觉像是欧姆龙类似的。先搞明白了是啥品牌的PLC的编程软件,或者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单独发送指令代码看看是否正常,然后用西门子200smart 的mMSG指令写读取和写入指令。这个做来回循环。还得通讯参数初始化CTRL这个指令调出来,上电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管和什么品牌PLC进行通讯采集数据,“总共要跟   2个IO采集模块通讯    5个电磁流量计通讯”通信参数要设置一样,其次是站地址不能设置重复,必须唯一。你应该是标准的MODBUS RTU通信,注意收发时间把控,进行在同一时间只能进行单边通信,用前一个的完成位去启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编程软件界面好像不是200SMART的编程...

底下是台达的ISP程序   没看懂  就光看懂一个地址    其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和什么品牌PLC进行通讯采集数据,“总共要跟   ...

通讯 的  我会写  只是没跟这个IO模块通讯过  还有图片中的 电磁流量计 是台达的ISP程序    没看懂为什么这样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编程软件界面好像...

这些标准的格式都有的,你到台达板块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案例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只要会做一个读取,剩下就的按照格式去套了。肯定通讯参数要一致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