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态触摸屏与DR14UE通讯设置没有120S(E)怎么办

楼主(2019-07-11):
第一次接触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LS的PLC,查阅了一些网上的资料,但还是不确定现在设置是否正确。

电脑与plc联机时必须选120S(E)的型号才能正常通讯上,现在电脑与plc之间的上传下载已经没问题了。

但是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屏幕上做了一个显示通讯的块,数字显示为1,当点一下触摸屏时会变成4然后又变成1,现在发现在设置触摸屏连接的plc型号时只有120S而没有120S(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影响,如果是这个的影响怎么才能找到120S(E)呢

网友A:
可以用通用串口(232或485)通讯来做吧

网友B:
一般PLC肯定都支持MODBUS通信,触摸屏也可以,不行就走标准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