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漏电流过大导致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楼主(2019-07-11):
最近调试一台设备,伺服电机较多,也接了多台电脑,当设备上电时工厂内30ma的漏电保护开关,设备内用的300ma漏电保护开关不会跳闸,但是客户要求都要使用30ma的漏电保护开关。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将设备内的漏电流降低至30ma以下,或者有什么办法能让工厂配电室30ma的漏电保护开关不会跳闸。

网友A:
楼主现在是漏电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是漏电不跳闸??

现在是会30ma的漏电保护跳闸,300ma的漏电保护不跳,因为设备内的电机较多,漏电流加起来会超过30ma,导致设备无法上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楼主现在是漏电...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伺服驱动器设备尽量不要用漏电保护器,建议接地

网友C:
你最好用数据计算给客户看看,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么小的开关,而且一般有伺服供电的地方都用动力型D型断路器,用漏电开关,时间长了会偶尔莫名其妙跳闸,不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用数据计算给客户看看,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么小的开关...

客户不管这个,要求一定要用30ma的漏保,厂内其他设备轴数也挺多的,用30ma的漏保也没跳闸,不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来请教各位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也不想用漏保啊,接地可靠比较重要,但是客户不同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现在是漏电...

非要用漏保的话设备多的话多分几个

网友C:
非要用就几个负载一个,多个采用,接地一定要好,不要有漏电的感觉,老是跳闸很烦的

网友C:
实际保护中最好一个伺服对应一个开关或滤波器,这样保护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但是很少这样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1607287787 ...

取消设备内的所有接地线,漏电保护器下口,不能再接地,我怀疑客户那里是零地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伺服电机跟开关电源都是接在漏电保护下口的,也不能不接地啊。

网友D:
必须拆除30mA剩余电流保护器,TN系统不需要它,况且还有电路中有较多的伺服,不可能不漏电,因为伺服放大器内部都有大电容,启动充电就跳闸。TN系统有良好的接零和重复接地,选择好短路保护器件就有很好地保护了!漏电保护器设置在总配电进线本来就是个错误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单个移动电器才适合配置漏电保护器。好好的给客户说明道理将总开关更换为带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的复式自动空气开关保护即可。有些客户的领导就是这样以为漏电保护器能保证一切,安全保护本来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过分的要求安全保护等于没保护!这要得到客户电气工程师来协助说通客户领导!自己没法硬来的!

网友E:
大神 跳闸不是 单纯的因为漏电吧 ,是不是过负荷了

网友E:
不是漏保的事,正常情况下无论多大的都不应跳闸。是不是过负荷了。

网友F:
RCD不是随便在哪都可以使用的。

首先,TN-C系统不能使用RCD,一定是TN-C-S,既要做成局部五线;

其次,车间电源总开关采用RCD是300mA,只检测漏电、报警给消防控制室,不执行自动跳闸,这是消防标准规定的;

要求采用RCD的场合是手持移动电器设备和潮湿环境的用电设备。你的甲方是否脑残啊?不想让设备可靠运行,没事总跳闸。采用RCD的目的是防止漏电伤人,RCD的作用有限,几乎没有可靠性,纯碎是后备保护。最好的、有效的是接零保护。

一定要采用RCD,你要求甲方提供TN-S供电保护系统,你的设备中单相负载接线、伺服变压器(不知道有没有)或伺服供电的三次谐波电流的通道.....接线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1607287787 ...

那你问一下客户,他们地线是单独接地吗,我认为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RCD不是随便在哪都可以使用的。首先,TN-C系统不能...

客户的供电系统不太清楚,拉给我们的线是三相五线的,零线跟地线是分开给的,用的是4P的漏电保护开关,伺服驱动器都是单相的,地线都统一接到客户提供的地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RCD不是随便在哪都可以使用...

还有一个笨办法,楼主一个一个的设备送电,看看送到那个设备时,跳闸,就查找一下那个设备的接线情况

网友G:
如果遇到脑残客户一定要30mA漏电断路器,那就每个伺服电机驱动器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主电源断路器用30mA漏电断路器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H: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遇到脑残客户一定要30mA漏电断路器,那就每个伺服电机驱动器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主电源断路器用30mA漏电断路器应该差不多了!!

在电源总进线加隔离变压器可以吗?还是只能在每个伺服驱动器前单独加一个?如果每个伺服驱动都单独加的话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乖乖小笨熊 如果遇到脑残客户一定要30m...

完全可以使用设备总供电处配置一个隔离变压器的方法,根据计算电流配置就可以。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与供电隔离,漏电泄漏非常的小只是一个变压器30mA也够了。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J(2019-11-08):
你好,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指教一下

网友K(2020-03-2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最好用数据计算给客户看看,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么小的开关... 内容的回复!-------------------------客户不管这个,要求一定要用30ma的漏保,厂内其他设备轴数也挺多的,用30ma的漏保也没跳闸,不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来请教各位老师了。

难道是我们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