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与三菱MR-J3-10AIO接线,请前辈继续指点

楼主(2019-07-11):
下图为伺服说明书提供的接线图

请求各位前辈耐心指教,我看了说明书,但是没看懂,脑袋也看大了,其中还是不大懂,希望有个前辈帮忙指点一二,我的QD75D4模块与伺服之间的IO 接线如何接线 。我的PLC 输入为低电平,输出为低电平 ,上面的两块端子台公共端又该如何接线。望各位前辈大哥,讲解一番,万分感激

网友A:
其实你不用把图上的接线全部接入伺服,脉冲和方向差分方式,别的PLC输出点准备啥的,可以先不接(但是伺服里面要设置对应参数进行屏蔽未接的信号),先接上脉冲伺服让电机动起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用把图上的接线全部接入伺服,脉冲和方向差分方式...

我不知道QD75D4 与伺服CN1端子台线怎么对接,然后QD75D4还需要和PLC输入IO对接吗

楼主:
评论为啥不见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水 评论为啥不见了呢

估计评论涉及到了敏感词语

楼主:
额 ,别人回复的 我有通知但是看不到,大哥们 帮忙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D:
先接上脉冲伺服让电机动起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接上脉冲伺服让电机动起来再说

谢谢,老哥。还想请问下,我现在除了电路图右边没有接。其余的都接,但是手动转电机没反应,一般是啥原因呀?

网友A:
监控一下脉冲口有没有亮,信号有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