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ACS880变频器通讯配置

楼主(2019-07-11):
 S7-300PLC同一台ABB ACS880变频器采用DP方式通讯,第一次做通讯连接的方式,在S7-300内如何设定对应的变频器状态字和控制字参数呢,程序需要怎么做,哪位大师能提供些资料和实例吗,谢谢!

网友A:
ABB官网有DP手册,2015-09-25 回答
acs880参数50组设置,通讯参数,dp、波特率、地址什么的。
启停参数组设置其他模式为控制字的第几位就可以(根据自己使用功能进行相应设置)。PLC这边操作也不难,给你一篇文章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