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218PLCPTO&施耐德电气伺服LXM23/LXM23plus接线、配置与编程

楼主(2019-07-12):
一、           接线

M218 PTO为推挽输出,和LXM23/LXM23 plus连接,有2种接线方式。

推荐接线方法1:

这种接线方式中,不串1K电阻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推荐接线方法2:

不正确的接线方式下,伺服电机也可能会转动,一般会比较慢,而且和M218 PTO的输出频率不匹配。

一、           配置

针对使用的PTO通道进行相关设置,如下图。

。。。

http://www.fgclick.com/news/2019-6-2/219.html

网友A(2019-12-28):
太牛叉了,大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