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ID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

楼主(2019-07-12):
各位大佬,欧姆龙PLC PID控制固态继电器做PMW输出,请问得到的PID输出值如何编程转换为PMW。最好有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你就输出正常的模拟量信号即可,市面上有那种模拟量信号转PWM信号的转换板(我之前一个项目也用过,0-10V电压信号通过板子转为PWM信号设置激光器功率,当时PLC高速输出口PWM频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就输出正常的模拟量信号即可,市面上有那种模拟量...

谢谢王老板,我的温度公差5°,要求不高。你那有列子吗?想学习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