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系列PLC直连WinCC方案

楼主(2019-07-12):
众所周知,西门子厂商所生产的PLC有的是不能直接连接WinCC上位机软件的,如S7-200200SMART、不带网口的S7-300等,如果是想要连接WinCC就得通过OPC方式中转。因此,不建议通过这种方式来连接,因为本身通过这种方式一是通讯不稳定,影响通讯速率;二是这种方式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而且设置起来还比较麻烦。

所以还是直接使用我们的以太网模块以及交换机A型,本身自带可以直连WinCC的功能,也不必做过多的设置,这种直连WinCC功能,也不需特意编程,而且这种方式比OPC中转的方式要稳定的多,通讯速率还比较快。

网友A:
200和300好像不是一个通讯协议,这样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和300好像不是一个通讯协议,这样也可以吗

可以的,最终都是转成300的TCPIP,在这个TCPIP驱动下然后都和上位机WinC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