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12):
在威纶通触摸屏上设置提示窗口确认,比如点击一下“启动”按钮后,画面上会弹出一个“是否启动”的提示窗口,点击是或者否之后,弹出的窗口消失。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用脚本写不难,思想就是,按下根按钮以后,不急忙写入数据,比如按下启动按钮先打开“你真的要启动面板”,知道你按下“是”,参数实际写入,同时关闭一打开面板,按下“否”,参数不写入,同时面板也关闭。这样的方式就是为了操作人员不下心碰到按钮,参数马上写入,造成误动作,实际中使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