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窗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12):
如图所示,当在画面点击启动按钮时,会弹出提示“你真的要启动吗?”窗口,当点击是或者否时,提示窗口消失!请问如何才能实现?具体的设置步骤!谢谢大家!

网友A:
说一下编辑思路,你可以采用脚本和常规写法去实现:比如点击“启动”按钮,控制数据不要写入,首先打开“你真要启动吗?”控制面板,再点击“是”按钮,将控制数据写入,同时关闭打开面板。如果此时点“否”,直接关闭打开面板,不用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编辑思路,你可以采用脚本和常规写法去实现:比如点...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