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CanOpen驱动可以实现点动吗

楼主(2019-07-12):
请问台达的PLC总线CanOpen驱动有点动的功能吗,我看到的JOG与DJOG功能是Y点输出的,用总线做该怎样写程序呢,是哪个指令?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DPLSVC指令来实现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DPLSVC指令来实现点动

谢谢,想通了

网友B:
基本点动功能很简单组态,只要基本的脉冲指令即可

网友C:
可以实现,楼主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D(2019-11-19):
定义DI 功能 然后通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