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应用在自动分拣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12):
大神们好:

网友A:
可以使用这两个指令进行读取域(FieldRead) 写入域(FieldWrite)进行编程,类似于200PLC中的填表出表指令。

读和写配套使用,三种产品各自一个,每次在扫码位置将产品信息写入,到达收料位置(光电检测)读取信息,如果是属于该框产品,启动对应推杆将产品推入框中

网友A:
对应针脚定义上图2图片有详细介绍

网友B:
进的物料是随机排列吗。

网友C:
产品到推口处如何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产品到推口处如何识别

光电开关检测物料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这两个指令进行读取域(FieldRead) 写...

您好,这个指令我也想到用,如果只有2种货物2个格口,那绝对没问题,现在有三种,每一种货物都会经过第一个格口的传感器。。。我还是没明白您说具体思路是什么,能详细一点么。。。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的物料是随机排列吗。

是的,没规则的,我距离是三种实际有5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到推口处如何识别

这就是关键,物料在之前就有扫码读取信息  转换成路径信息(格口),依次排列存储的PLC里面,然后在格口位置装光电  读取PLC中数据,但具体怎么编程我 也不太明白

网友D:
用SCL写吧,灵活,可以根据自己的功能搭建,不受功能指令限制,要是没有对应功能指令,就不能实现吗?这是我们一直遇到的问题所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产品到推口处如...

用移位吧 以第一个光电检测为准 依次排列  到了位置检测到了就踢除

网友E:
不行考虑一下,视觉传感器,这样你有多少种也不怕

网友F:
是一个一个  进 还是   连续的

网友F:
怎么感觉像上大学做实验 一样

网友G:
根据传送带的速度,以及安装推杆的距离来计算时间,用时间来控制推杆的运动吧

网友G:
扫码器没扫描一次,激活相应的推杆延时推出一次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有思路没有,之前我有发过类似的要求,不过是用三菱PLC写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1561_1.shtml 可以参考一下

思路是:用三个先入先出指令来做

1:经过扫描器时,将产品值填表1

2.经过推杆1时,将产品值放入第一个先入先出存储,如果是1,推杆1动作,否则填表2

3.经过推杆2时,将产品值放入第二个先入先出存储,如果是2,推杆2动作,否则填表3

3.经过推杆3时,将产品值放入第三个先入先出存储,如果是3,推杆3动作,否则填表4

如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有思路没有,之前我有发过类似的要求,不过是用...

好的谢谢您,我去参考一下。好像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就是不能中途打乱货物。。。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