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GCS与ABBACS510通讯设置

楼主(2019-07-12):
各位大佬,急求 MCGS与ABB 的通讯组态。设备通道类型 选择4 输入输出寄存器,数据类型选择16位无符号二进制, 然后向40001(4wub0001)区 写入1151 设备无法启动。

通讯正常,40002 (4wub0002)能够正常给变频器调整频率。

楼主:
难道设备组态时应该 设置通道参数为16位有符号2进制?还是其它数据类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设备组态时应该 设置通道参数为16位有符号2进制?...

我之前也遇见过类似,没法就每种类型试试,最好是监控一下发过来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