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烟钢制耐高温风机该怎样选择

楼主(2019-07-12):
排烟钢制耐高温风机该怎样选择?

在排烟风机与排烟管道连接处设置排烟防火阀,在排烟管道未端设置排烟阀,注意排烟阀与排烟防火阀是功能完全不同的设备。排烟阀平时常关,火灾时开,与报警主机联动,开启条件是自动报警系统发生火警(探测器报警),消防报警主机置于自动状态,排烟阀自动开启,联动排烟风机启动。排烟防火阀是平时常开,火灾时也是开启状态,但当烟气温度达到280℃时,排烟防火阀自动关闭,联动已经开启的风机停止运行。在消防排烟风机调试过程中,奥达通风整理出了6个注意事项:

1、风机允许全压起动或降压启动,但应注意,全压起动时的电流约为5-7倍的额定电流,降压起动转距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当电网容量不足时,应采用降压起动。(当功率大于11KW时,宜采用降压起动)。

2、风机在试车时,应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检查接线方法是否同接线图相符;应认真检查供给风机电源的工作电压是不是符合要求,电源是否缺相或同相位,所配电器元件的容量是否符合要求。

3、试车时人少于两人,一人控制电源,一人观察风机运转情况,发现异常现象立即停机检查;首先检查旋转方向是否正确;风机开始运转后,应立即运转电流是否平衡、电流是否超过额定电流;若有不正常现象,应停机检查。运转五分钟后,停机检查风机是否有异常现象,确认无异常现象再开机运转。

4、双速风机试车时,应先起动低速,并检查旋转方向是否adtf254732正确;起动高速时一定待风机静止后再起动,以防高速反向旋转,引起开关跳闸及电机受损。

5、消防排烟风机达到正常转速时,应测量风机运行电流是否正常,风机的运行电流不能超过其额定电流。若运行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应检查供给风机的电压是否正常。

6、风机所需电机功率是指在一定工况下,对离心风机和风机箱,进风口全开时所需功率较大。若进风口全开进行运转,则电机有损坏的可能。风机试车时将风机进口或出口管路上的阀门关闭,运转后将阀门渐渐开启,达到所需工况为止,并注意风机的运转电流是否超过额定电流。

所以消防排烟风机的平常各部件养护如下:

1、清洗油过滤器;

2、检查滴油嘴滑舌的滴油状况能否畸形,如滴油嘴滑舌脏了可卸下调集镙钉清洗;

3、检查油箱体的储油量能否低于刻线,如黄油有余请加油;

4、检查黄油能否混进潮气等污物而蜕变,如蜕变请及时转换黄油。

5、检查消防排烟风机风叶是否的磨损、变形等情况。

6、检查消防排烟风机各连接部位,是否有磨损、损坏。

7、启动消防排烟风机时,消防排烟风机是否存在异响。如有异响需要立即查明原因,并解决。

8、风机整体外观是否有掉漆、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