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07-12):
不退出组态王的运行界面,修改数据语言后确认,运行界面能及时生效吗?

网友A:
很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是需要实现中英文切换么?

网友B:
总是看不懂楼主想干嘛?

网友C:
楼主可以将问题描叙的尽量详细一点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就像在不退出情况下,加一个中英文切换按钮。

这样可以的,楼主那个版本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在PLC中修改了一个输出开关量的触发条件,运行时,发现组态界面中一个需要做垂直移动的图素在按下组态界面中的启动按钮时,它不移动了,但是现实中的设备仍然是正常启动的,然后我在未退出运行界面的情况下,进入到开发环境,打开数据语言,发现这个图素的垂直移动条件就是那个开关量必须为1,当然前面还有一个开关量和它是与的关系,也就是两个开关量都为1,图素才能做垂直移动。我就把那个开关量改为0,点击确认,退出开发环境时提醒我保存,我也保存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还在运行 的组态界面中的图素能够做垂直移动了吗?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在PLC中修改了一个输出开关...

不能移动了,这个需要修改程序或者重新编写画面

网友E:
yinggai shi keyi de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一般组态软件都可以。运行与编辑是不关连的。

网友E:
不知道说的是否能了解。

网友E:
SDFWEWE还得继续顶替有

网友A:
对: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在PLC中修改了一个输出开关... 内容的回复!

在开发环境组态编译保存,在运行环境中打开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将问题描叙的尽量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