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维修保养高压及低压变频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7-12):
阿尔法变频器维修和保养要分成两部分进行处理,一部分是阿尔法小功率变频器维修,另一部分是阿尔法大功率变频器维修。
阿尔法小功率变频器维修保养注意事项:小功率变频器指的是工作电压为380V或220V的变频器。其中壁挂式变频器比较多,大多数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中,其变频器维修和保养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定期检查、去除变频器内部积灰。清扫灰尘的时候应注意一定要先将电源断开,而且要等一段时间,电容放电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打开变频器的外盖,用毛刷进行灰尘的清扫。http://www.cncswx.com
(2)定期检查维修变频器的主要参数。比如电压、电容等。
(3)定期检查维修变频器的相关电路设备。变频器的相关设备主要包括制动电阻、电抗、继电器、接触器等,要注意它们的连接导线是否松垮。
(4)根据变频器维修的相关信息判断功率管的寿命。

阿尔法大功率变频器维修保养的注意事项:大功率变频器指的是工作电压在6kV以上的,大功率变频器维修保养得方法除了和小功率变频器维修保养方法基本一致除外,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对大功率变频器的母线排的定期维护。要检查母线连接是否完整,有无松动现象。
(2)对高压变频器维修检测主电路中的整流电路、逆变电路部分进行定期检查。对整流、逆变电路部分所用的二极管、IGBT等大功率半导体器件进行检查。测定它们的正、反向电阻是否正常。检查同一型号的功率管一致性是否良好,如果出现个别器件偏离较大,应该及时换掉。
(3)检查维修变频器的接线排是否存在问题。比如有无老化松动脱落现象;短路隐患故障;连接线是否牢固,导线绝缘有无破损,各电路板接线插头是否牢固等;进出主电源线连接是否可靠,连接处有没有发热、氧化等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