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式喂料机出现堵塞现象,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9-07-12):
有时我们在使用失重式喂料机的过程中,会发现它出现堵塞现象,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很容易影响到设备的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设备,因此要采取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通常情况下,造成失重式喂料机出现堵塞现象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处理呢?下面就由无锡赛微思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解答:

失重式喂料机落料罩内阻塞、平带、斜升带减速故障,传动链条断裂,传送带断裂;进料侧、出料侧检测光电管误检测信号、光电管接线松动或损坏;光电管位置调整不到位;底部安全限位开关活门关闭不到位或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等均可造成喂料不均,物料阻塞。

1.电子秤计址管限塞

什量管内物料输送不当或物料在计址管内堆积时间过长,物料卸料困难,造成计址管阻塞。高、低位光电管在垂直方向上排列,上部的称为高位光电骨,下部的是低位光电管。光电管接线送到或者损坏都会造成失重式喂料机出现堵塞问题。

失重式喂料机

2.喂料落料罩及进料侧阻塞

喂料运行过程中,注意观察运行情况,发现落料口阻塞,应立即停机处理。紧随其后电子秤流分不稳定发生波动或无流量信号,可以判定喂料机系统发生喂料故障,这是由于光电开关调整及耙辊轴调整不当造成的。电子秤与喂料机的同步机械传动系统或电气直流调速板控制出现运行故障,造成喂料不同步而阻塞。

3.堵塞排除

1)检查光电管的工作情况,调整光电管的位置,重新调整耙辊与提升带的间隙,在保证生产线流且的情况下控制喂料高度。

2)修复机械传动系统或电气调速板故障部件,使喂料机与电子秤运行同步。

3)打开检修观察窗检查落料口落料是否顺畅,进行局部改造。查看落料口与计址管衔接是否合理,落料斗的斜面设计角度是否正确。

一旦发现失重式喂料机出现堵塞现象,用户要先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对应的解决措施,确保设备恢复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