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倒计时程序

楼主(2019-07-12):
如何用台达PLC写倒计时的程序,然后在触摸屏显示数值!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有个问题,你倒计时时间最长会多长?因为担心时间太久,采用普通延时功能不能实现,在此我举个

按下X0启动计时,设定时间到,停止计时

D0为时间继电器实时时间显示,D10为设置时间,D20为倒数的时间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