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的估算

楼主(2019-07-12):
如何估算铜电缆的载流量的大小?搜网上看了很多口诀,不知道拿哪个作为参照

网友A:
一般电缆厂家都有自己的样本,上面有具体的规格参数,每个厂家的参数都不太一样,口诀也只是大概估算

网友B:
口诀只能大概估算,还要根据工业现场环境进行选择,比如气温,海拔高度等等一系列外界条件,在你不是很明白时,可以咨询卖电缆的厂家,他们肯定很专业,你要把使用要求重复搞清楚,否则后期换电缆得不偿失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按照电缆样本就可以了

网友D:
样本来的实际准确

网友E(2022-10-06):
就怕有的电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