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尘对电气设备的影响

楼主(2019-07-12):
电气设备运行时,如PLC柜、各类控制柜、变频柜、有源谐波治理柜(SVG柜)、软气柜、数控系统柜、充电桩等等,会产生热量,不断的内外空气对流散热时,其内部会持续积累灰尘,灰尘会严重影响电气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如:

  Ø  降低绝缘性能

灰尘积累在设备内的装置表面,极易造成绝缘强度降低,从而导致放电,尤其是在同时存在潮湿或微凝露的状况,以高压柜电缆隔室中主电缆等部分为常见

Ø  损坏电路板,造成控制系统故障或失灵:

控制器、变频器和服务器等装置中的电路板,工作时会产生电场,电场会吸引灰尘落到电路板上。

灰尘会造成电路板控制失效

灰尘会对电路板中的印制线、电子元器件的金属引脚等产生腐蚀作用,甚至霉断,使控制失效或不起作用。

灰尘造成电路板时好时坏

气候干燥时电路板运行正常,潮气大时,灰尘与湿气结合会形成无形的电阻网络,电阻网络就会影响到电路板中的电气参数。无形的电阻加在电源部分就会使电源部分短路烧保险丝,或者致使电源部分的电流增大、输出电压被拉低的情况。如果无型电阻发生在控制电路,则会造成控制失灵的情况。

Ø  降低散热性能:

形成过温故障:灰尘积累在线路板、发热器件或散热器件上,均会影响其散热效果,易造成故障;

Ø  造成电气设备拒动或误动

很多电气设备配置有电气操控的机械结构,积累的灰尘会造成机械结构卡涩,从而在执行电气操控命令时拒动或误动,尤其是各类户外型配电装置。

Ø  清理维护困难:清理内部灰尘,需要将内部装置拆卸下来清尘,工作量大、效率低,影响生产和设备安全。

楼主:
电气设备内灰尘,严重影响了设备安全运行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信息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