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400控制器如何做485通讯?

楼主(2019-07-12):
如题,想和modbus 485的仪表通讯,是不是必须是用那个圆口来通讯?不知哪里有相关资料,没用过AB的,客服又找不到

网友A:
只要有485通信接口就可以,圆口也可以,你要知道圆口里面接线定义,这些资料可以去相关手册进行查询,485+与-要一一对接

网友B:
有个 模块专门是RS-485的接口,是通过本体是圆孔插上去的

楼主:
请问那个模块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