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work2232模块232无协议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13):
小弟PLC小白,GXwork2 ,用C24系列232无协议,通讯,但侧时工具发数据时,plc接收不到,RD灯也没有闪;

请教下各位前辈!!

网友A:
 三菱QJ71C24-R2串口通信模块使用,可以通过它和PC机进行通信,首先接线要保证正确,通常9针接线有以下三种方式:

之后GX-WORKS2端软件设置:

按上述设置完成以后写入PLC,写入之后PLC需要重新进行断电重启。

接下来就是PC端设置与PLC端设置参数保持一致,假如我用COM2

注意传输速度一定要选择115,2kbps.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的通讯配置贴出来好分析问题

网友C:
我怀疑楼主的接线有问题,楼主把你的接线图发一下

网友D:
一楼解释很清楚,跟着一步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菱QJ71C24-R2串口通信模块使用,可以通过它...

网友F:
通讯协议不对,肯定不是你选的MELSOFT(三菱通讯协议,一般三菱品牌产品间才有),你先看你的电脑的通讯用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G(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