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机构选用问题讨论

楼主(2019-07-13):
    如图所示,有三个腔室1、2、3,外形尺寸分别为500*500*700mm、500*500*1500mm、500*500*700mm,三个腔室之间安装有两个活动闸板起隔离作用。

    现在要在三个腔室之间单向(从左到右)传送重量约5KG的物料,运行过程大致为:

将闸板都关闭->物料进入腔室1->闸板1开启,物料进入腔室2->闸板1闭合->相同方式物料进入腔室3.

    (1)使用皮带传送或丝杠传送,闸板开启闭合过程会与传送装置干涉,不可取;

    (2)使用辊子传送(闸板宽度为150mm,相当于需要跨过150mm的沟),物料下方需放置适当长度的托盘,并与适当间距的辊子配合,物料才能在过闸板的时候形成一头推、一头拉的效果,才有可能平稳通过闸板。但是能否实现,并没有做过实验;

    (3)在腔室侧壁安装推拉驱动装置,结构复杂,空间有限可能布置不开

各位请多交流指导,哪种方法可行性好一点,或者有没有其它简单可靠的实现方法。

网友A:
感觉你上述三种方式都不怎么靠谱,外形尺寸都这么大,中间留点缝隙不会太大问题,就三段各自独立的运输线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上述三种方式都不怎么靠谱,外形尺寸都这么大,中间留点缝隙不会太大问题,就三段各自独立的运输线会有啥问题?

您说的对,三段分段传输确实好实现。

但是每段之间有150mm的距离需要跨越,物料没法直接传送过去啊。

网友B:
问一下,你的闸门是必须一直延伸到底部吗?如果只是在挡在运输轨道上方,这是你可以通过一个气缸带动一段轨道,当闸门升起来的同时,气缸带动轨道上升,此时可以将前后轨道空隙部分补全,就不会存在150mm之间的跨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的闸门是必须一直延伸到底部吗?如果只是在挡在运输轨道上方,这是你可以通过一个气缸带动一段轨道,当闸门升起来的同时,气缸带动轨道上升,此时可以将前后轨道空隙部分补全,就不会存在150mm之间的跨度

按使用用途,闸门是得一直下降到底部,从而使腔室完全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