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MPE720关于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9-07-13):
软件安川MPE720,希望实现目标位置的自动调用(一组变量,数组赋值),怎么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A:
5.2.8 在运动程序中使用变量

运动程序中无法使用梯形图程序使用的变量名。对此,在VAR和END_VAR包围的区块中记述声明的定义语句,

可将该定义语句用作变量。声明的定义语句可在程序内使用。

在运动程序中使用变量的步骤如下所示。

1. 将光标放在需插入运动程序变量的位置。

在运动程序中使用变量时, MPE720的编译版本需设为“版本7.00”。

通过运动程序编辑窗口的[编译版本]框确认设定内容,设为“版本7.00”以外时,请设定“版本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