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位置模式

楼主(2019-07-13):
我想问下伺服电机的数字量输入是什么?为什么会有16个通道,用的是固高的直流伺服电机,这16个通道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看了网上一些资料也没有看太懂

楼主:
或者有没有大佬推荐几本比较基础的书,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A:
根据伺服电机型号去下载对应的硬件手册及使用手册说明书,里面有每个参数定义说明以及接线定义,每个厂家的伺服数字量输入不相同,IO端子上不但有数字量输入,还有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这些都需要看手册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伺服电机型号去下载对应的硬件手册及使用手册说明书,里面有每个参数定义说明以及接线定义,每个厂家的伺服数字量输入不相同,IO端子上不但有数字量输入,还有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这些都需要看手册才知道

非常感谢,我再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根据伺服电机型号去下载对应...

记住,使用产品前,熟读手册是必须的,要知道接口定义,针脚接线定义,以及参数设置说明,根据应用要求进行参数设置,并不是成百上千参数都需要一一设置,只是设置你需要的功能,对应设置参数

网友B:
楼主提供一下伺服驱动器具体型号

网友C:
一般伺服会有一些多余的输入输出自己可以根据需要定义

网友C:
多看看伺服的说明书

网友D:
先学会让伺服手动转(需要了解使能,极限报警定义及JOG模式);再学会速度模式控制(对伺服接线有了解);再进行位置控制(电子齿轮比);再带载运行(可能需要用到pid参数);基本应用已完成;进阶就看自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学会让伺服手动转(需要了解使能,极限报警定义及JOG...

------------------------极有道理

网友F:
要看手册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一下伺服驱动器具体型号

我用的是GSMT2014,固高的直流伺服系统控制平台

网友G:
这16个通道,应该是你自己定义让他们干什么,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是有出厂默认定义的。

因为,一个轴的运动,可能需要多种数字输入功能,比如常见的标准动作如使能、前极限、后极限、复位、清除报警、急停之类,而这些功能大部分用户都不会全都用到。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的用户,这些功能哪个有用,哪个无用,是生产商无从知道的。所以,把所有的功能和输入通道都留给用户自己定义,这样可以在有限的输入通道硬件上,尽可能多的满足更多不同需求的用户。

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驱动器,会允许用户编程的,更是要给用户留出尽量多的输入,以便用户实现对流程的控制,这种情况下,硬件上有多少输入通道都不敢保证一定够用,更是需要允许用户自己定义输入通道的功能,放弃不需要的标准功能,保留自定义功能有尽量多的通道可用。

还是仔细看手册吧,手册之外,不会有更有价值的信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16个通道,应该是你自己定义让他们干什么,而且,至少...

正解

网友H(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