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数字兆欧表操作步骤

楼主(2019-07-13):
1、 开启电源开关“ON”,选择所需电压等级,轻按一下指示灯亮代表所选电压档,轻按一下高压启停键,高压指示灯亮,LCD显示的稳定数值即为被测的绝缘电阻值,关闭高压时只须再按一下高压启停键,关闭整机电源时按一下“OFF”键。

  2、 测量绝缘电阻时,先将被试品与其它电源断开,短路放电,将仪表所配备的专用测试线按图依次连接,红色测试线插入仪表“E”端,另一端与被试品的接地点或外壳相接。将黑色屏蔽线的白色芯线插入仪表的线路“L”端,另一端和被试品与大地绝缘的导电部分相接。若需接保护环时,可将黑色屏蔽线的黑色芯线插入仪表的“G”端,另一端与被试品屏蔽部分或不参加测量的部分相接。(注:测量过程中,由于绝缘物产生电极化现象,会引起绝缘值读数漂移、跳动,属正常现象。)

  测量电气产品的元件之间的绝缘电阻时,可将“L”和“E”端接在任一组线上进行。如测量发动机相间绝缘时,三组可轮流交换,空出的一相应安全接地。

  3、启动高压后,机内定时器开始工作,一分钟时仪表自动报警5秒,此时数值被锁定,以便计算吸收比。(此后每隔45秒报警一次)。

网友A: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看不到的非官方的繁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