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V14是博途V14吗?

楼主(2019-07-13):
请问step7 V14是博途V14吗?下图的电脑配置装step7 V14运行流畅吗?

网友A:
家庭版安装博途,你就等着死吧!!

做自动化必须专业版操作系统,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B:
电脑配置一般吧,打开软件会卡顿,不过就一楼说的,你这系统应该装不上

网友B:
而且做工控的人怎么还安装家庭版?这个是很致命的

网友C:
系统最好企业版的

楼主:
大家说的我明白了:做自动化必须专业版操作系统,谢谢!

不过,这台电脑只是用来查看程序用的,不用作现场实际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我明白了:做自动化必须专业版操作系统,谢谢!不...

因为你根本装不上,赶紧升级系统吧

网友D:
建议使用旗舰版或者企业版,或者专业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我明白了:做自动化必须专业版操作系统,谢谢!不...

家庭版的装的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problemsolver  大家说的...

装不上,报缺少各种文件,需要各种找,然后才能装上,这样的事情论坛里面多了

网友E:
你最好安装专业版的1803

网友F:
装虚拟机可以

网友G:
最好不要使用家庭版,很多工控软件会出问题

网友H:
因为你根本装不上,赶紧升级系统吧

网友I:
升级系统换装V15吧,

网友J:
家庭版顾名思义不是办公用的

网友C:
市面上的电脑系统基本上是家庭版的

网友K:
安装工控软件,系统最好安装专业版或者企业版本

网友L:
工作电脑装家庭版v14的路过——用来连300和1200是可以通讯和下载程序的,但也只是用,绝对不能开包括资源管理器在内的任何程序,速度一般,另外有时有网卡PN/IE读不出必须重启的情况。

网友M:
Sptep7只是博途的一部分!

网友N:
电脑可以,但是系统不行,内存再加8G吧

楼主(2019-08-19):
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