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程序中的ptm模块如何使用,如何配置

楼主(2019-07-14):
在dcs中要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去测量距离,如何使用ptm功能块

楼主:
这个是以有的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有个零点,你先要把它的零点跟机械零点调对应,打个比方你的是单圈绝对,如果你脉冲是2048,也就是360度对应了2048个脉冲,那么每度对应的脉冲数=360/2048,这样就可以计算你需要的角度值。

网友A:
这个PTM如果不是搞你这款DCS的估计都不知道功能,你最好把该功能说明也截图,大家帮你。反正计算原理就楼上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TM如果不是搞你这款DCS的估计都不知道功能,你最好把该功能说明也截图,大家帮你。反正计算原理就楼上思路。

我的这个编码器是13位的,脉冲应是8192但只是半圈增大半圈减小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看不

没看懂你说的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