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容对象的比例调节过程的公式怎么来的?

楼主(2019-07-14):
单容对象的比例调节过程方框图:

公式是:

请问:

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R应等于0才得到(3-6),但是没交代R一定等于0。

按照K和T的表达式,代入(3-6),发现应该T2=T1才行。但是没交代T2一定等于T1。

网友A:
最基本的自动控制系统,由上面变送器,调节器,执行器,被控对象组合成闭环控制系统。

实例中R是与负载阀开度有关的常数系数,值很小,可以考虑为0,式中T1为控制时间,T2为外部干扰(扰动)时间,要想到达控制稳定,T1=T2是必要条件,只有保持时间一致,其他参数才能更好的控制,否则系统没法到达动态平衡,根本没法调节。

网友B:
函数公式涉及到微积分了

网友C:
这个是大学的东西,感觉现在又还给老师去了

网友D: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看不到是

网友E:
学 习 一 下

网友F(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