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185kw)

楼主(2019-07-14):
无意中发现西门 g120变频器 (185kw) 无法正常启动 该变频器频率源是0-10V电压  命令源是一个24v的信号  检查了信号 和频率源都无问题 变频器大约 以1-2赫兹 在运转  断电重启后 又能正常启动   非常奇怪

楼主:
也没有任何报警代码

网友A:
启动信号应该是一个长接通信号吧?所以启动信号应该是没啥问题,就一个常开触点闭合过程的一个开关量信号。现在最主要估计是频率给定信号(0-10V模拟信号)出问题了,为了排除问题,你可以采用面板给定频率的方式,暂时不用外部频率信号,看看变频器还有没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最好采用4-20mA模拟量信号,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于电压信号。

网友B:
楼主的0-10V信号,是通过什么给定的,是PLC还是其他什么。

怀疑你的0-10V输出装置有问题

网友C:
命令源的信号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命令源的信号是如何控制的?

我认为命令信号给过去了,怀疑调速信号没有给过去。

而且我还怀疑她的调速信号是PLC给定的

楼主:
回复内容:启动没有问题  用面板启动也没问题  电压 我在变频器测 量了  有5V 的电压  重启之后就哦OK了  很奇怪

引用 网友A:
启动信号应该是一个长接通信号吧?所以启动信号应该是没啥...

楼主:
回复内容:是  通过模拟量模块发出来的 当时 我在变频器端  测到了电压的  很奇怪 很奇怪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0-10V信号,是通过什么给定的,是PLC还是其...

楼主:
回复内容:通过plc 的模拟量模块发出的

引用 网友C:
命令源的信号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还有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应该没有电压强吧  电流的传输距离比电压的强 我没记错应该是这样的   应为隔着没多远  所以用的电压信号  而且我这边接地线  打的地桩都没问题(前段时间刚检测过)  线也用的是屏蔽线  也接地了  哎  这大周末的

引用 网友A:
启动信号应该是一个长接通信号吧?所以启动信号应该是没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通过plc 的模拟量模块发出的对: xiex...

命令没写进去?

网友D:
先试着用面板控制的频率试试呗,估计是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是  通过模拟量模块发出来的 当时 我在变频...

不存在干扰,如果干扰,就不会断电重启就好了,下次出现这种情况,马上读取PLC的程序,或者测量输出电压多少,也就是0-10V的信号

网友E:
数据初始化后用面板控制看看是否正常先,如果不正常应该会有报警信号

网友F:
0-10v的线有没有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G:
0-10v的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弄点积分真的特别不容易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命令源的信号...

弄点积分真的特别不容易啊

楼主:
面板控制完全没有问题啊

引用 网友D:
先试着用面板控制的频率试试呗,估计是干扰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啊  电压都能测量到的

引用 网友F:
0-10v的线有没有问题,仔细看看

楼主:
端子控制的  变频器反馈过来的信号也是有运行信号的

引用 网友I:
命令源的信号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都不容易啊

引用 网友H:
弄点积分真的特别不容易啊

网友J(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K(2021-11-10):
从问题描述来看应该是调速信号丢失了,待续监测一下PLC过来的电压信号